[STM32F4]
请问有哪位大神做过UVC

楼主(2020-10-11):
请问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UVC传输图像呢

网友A:
做过的人太少了

楼主:
不是无线,USB

网友B:
USB 传输图像? 视频流?  普通的全速USB 只有12Mbp/s  , 要高速USB 才可以传普通摄像头(一般25或30帧 看是PAL还是NTSC制式)

楼主:
使用UVC传图成功

用野火的板子,参考了别人的程序,使用野火的板子,用OV2640拍照,成功在PC上看到图像。当然只是为了熟悉下UVC,不能用作项目 。本来想上传程序的,结果说上传的附件不能大于10M。发几个链接吧https://www.stmcu.org.cn/module/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961&page=1
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3066206.html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44&highlight=UVC

网友C(2021-08-24):
引用 网友B:
USB 传输图像? 视频流?  普通的全速USB 只有12Mbp/s  , 要高速USB 才可以传普通摄像头(一般25或30帧 看 ...

这个速度不会慢吗?

网友D:
啊,没玩过,今天知道了什么是UVC

网友E:
表示没玩过新鲜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