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不使用贴片呢

楼主(2020-10-11):
我看到数字D类功放上绝大多数都使用插件

网友A:
是啊,插件容易虚焊

楼主:
是啊,且焊接麻烦。

网友B:
至于某个产品,用什么封装完全是设计者的习惯

网友C:
大功率器件、跨接压差大的,一般用插件,
频率高的,还是用贴片好。

网友D:
功放恨不得用电子管。当然越大越好。

网友E:
是功率的问题的考虑把?也有贴片的

网友F:
这个主题之前就看过了,本人觉得贴片也是需要焊接的,而且不是每种材质都能用贴片

网友G:
贴片金属膜电阻,成本比普通轴向插件金属膜电阻贵得多

网友H:
嗯,总计上面几位说得就可以了

网友I:
插件的性能,其实更好点,而且成本低点吧。

网友C:
插件的功率性好,散热也好。有些滤波效果,肯定是插件的电容好。

网友J:
我认为成本,功耗方面的考虑是最大的。

网友K:
这个是功耗跟散热方面的考虑的

网友L:
功放个设计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M: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N:
如何选择贴片元件的封装?

网友O:
线路板的体积要求,贴片的体积小,插件的大

网友P:
那是以前的电路了吧

网友Q:
电路的电压要求,小封装贴片不能过高电压

网友R:
贴片件的加工成本比插件的高啊

网友S:
元器件有挺多的,材质也不一样

网友T:
一般采用SMT之后,电子产品体积缩小40%~60%

网友U:
目前阻容类,IC,二极管,晶体等等,,基本都有贴片了

网友Q:
这是哪个年代的电路了呢?

网友S:
绝大多数都使用插件就是占用空间的。

网友V:
贴片的可以减小体积的。

网友W:
加工工艺的要求,如果没有贴片机,只能用插件的元件了

网友X:
如何选择SMT贴片加工的元件

网友Y:
现在芯片的功能都提升了,所以插件都很少了。

网友R:
电阻的功率要求,贴片的功率较小

网友Z:
现在的D类功放应该体积都减小了吧

网友T:
甚至光耦等开关器件,连接器也有贴片

网友M:
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

网友AA:
贴片元件有组装密度高、电子产品体积孝重量轻

网友AB:
是不是跟散热有关系啊

网友AC:
确实很少有贴片的

网友AD:
感觉跟成本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AE:
小分装的限制很多

网友AF:
功率大的是不能用小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