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的启动文件求解

楼主(2020-10-11):
请问启动文件这里面堆和栈的大小可以随便设置大小吗?

网友A:
他们是占用的SRAM的大小吗?

楼主:
我有一个函数局部变量占用了16K的数组做了个fft,做完就把我原始数据改乱了,还有一个函数局部变量有64K,进去就跑飞了,怎么更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网友B:
局部变量就是放在 栈里面的,你定义的局部变量大小把栈击穿了,你可以把那个局部变量数组变定义成全局变量,也可以吧栈的空间 Stack Size 改成64K 加 其他栈需要,那就定义成70K吧

网友C:
可以配置
外扩RAM吧

网友D:
改成全局变量;

网友E:
全局变量,或者局部静态变量,这样编译器会提前分配好内存,不需要动态分配使用堆栈了

网友F:
局部变量分配在栈(STACK)上,你的2个变量占用16+64=80KByte的栈空间。

网友G:
F407有192KByte的SRAM,所以你可以把栈分的大些,因为还要考虑其它变量的占用

网友H:
80KByte=0x14000Byte,故Stack_Size>0x14000。

网友I:
局部变量一般是加在stack了,5000那个可以改大地点,heap也可以大点,200也才512字节,有点小了

网友B:
可以用个数组来存放数据,而不用堆栈。

网友C:
可以自己配置,但是你要懂该怎么配置,局部变量64k也是够大的了,看看手册sram有多大吧,有可能堆栈越界

网友J:
局部变量,定义到64K,也是神了..这个东西,几十个字节以上的,都建议定全局或是静态变量.

楼主:
F407ram是190k的

网友K:
感觉是不是越界了导致的

网友L:
数组难道不是放在堆栈里面吗?

网友M:
根据自己的需要,一般在跑操作系统的时候需要修改

网友N:
自己平时写裸机程序不需要修改堆栈

网友O:
看过STM32F1的,F7还没看过

网友D:
都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F:
貌似不能随便设置的

网友P:
可以设置大小 但是不能随便设置

网友D:
主要别站错地就行 大小应该可以设置的

网友Q:
额 可以设置大小 只要够用就行 主要别设置到错误的地方就行

网友R:
不建议修改,最好都默认设置,除非你对这个理解的非常深刻,知道自己在干啥

网友I:
太大的局部变量用静态或全局变量吧

网友S:
你先搞清楚你的程序里数组是放在哪里的,再去做修改,全局变量默认实在sram里的,所以和栈和堆都没关系.

网友T(2020-11-29):
堆有需要用到动态内存分配这些时才有用。
栈大小根据函数局部变量多数、中断嵌套深浅来考虑。一般大致估算下够用就好,无须精确。

这里有篇**跟你的问题比较接近,希望给你些启示。

关于STM32启动文件的几个小问题

网友U:
像是你定义的局部变量大小把栈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