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开源的串口下载软件,HonCommV0.108发布了

楼主(2020-10-11):
可在GitHub搜索   HonComm  或 McuIspCn  下载源代码

HonComm串口下载软件,中文名  鸿盟

目标是以开源的方式,支持所有单片机芯片的串口ISP下载

取名 鸿盟,不是为了碰瓷华为 鸿蒙,而是取自 一部玄幻小说(吞噬星空)的 鸿盟 组织 之名(人类的最高层联盟)。
目的是为 广大mcu开发者 提供一款 随心所欲的下载工具。
--不仅仅是下载,还将包括 自动增量、UID防拷贝自定义、自定义IAP、自定义串口调试,等等许多极客玩意。
--不仅仅是Windows pc,开发的App可在手持编程器上运行。
--不仅仅是串口,将扩展支持SWD jtag等等常用协议,或者自定义下载接口。
--不仅仅是STM32F1,只需要简单修改,即可支持STM32全系列芯片。
HonCommV0.108版的特性:
1、支持IAR和Keil两个开发环境
2、支持了手持编程器的串口下载stm32f1(理论上可支持所有mcu的串口下载)
3、增加了App与键盘的交互功能,PC软件和手持机界面都增加了进度条功能。
4、增加了自动增量的示例代码。
5、增加了读取STM32F1 FLASH的演示代码
软件和源代码下载:

网友A:
好歹来个使用说明呀,不咋会用。

楼主:
GitHub上的ReadMe有简单说明git*hub  .   com    /          McuIspCn文档还来不及写,太多东西要加进这个平台了

1.  HonCommIsp目录---源代码,可用IAR EWARM和Keil MDK打开
2.  HonComm.exe---运行软件,运行于Windows系统
3.  1GPIOTestForEpLink20160829.hex 1opt1FFFF800__a5_NoWrp.txt,烧录测试的hex代码和选项字节设置
4.  HonCommApp.hex HonCommAppKeil.hex,支持STM32F1串口下载的App。

1.  用IAR EWARM打开HonComm.eww,或用KeilMdk打开HonComm.uvmpw,选择BatchBuild,即可编译
2.  产生的HonCommApp.Hex在..\objout\目录下。
3.  运行HonComm.exe,点选App模式,按 装入并运行App,选择HonCommApp.hex或HonCommAppKeil.hex
4.  HonComm.exe软件首先按Loader项目中的设置装入烧录的目标代码(1GPIOTestForEpLink20160829.hex 1opt1FFFF800__a5_NoWrp.txt)。
5.  之后运行Loader项目对目标代码进行检查和处理
6.  最后运行IspApp项目开始串口下载(需要先选择串口并打开)。

网友A:
暂时还没使用。

网友B:
开源项目,表示谢意。

网友C(2022-02-08):
可以用在其他品牌的芯片上面吗

网友D:
版主,你放gitee上镜像一个仓库,它比github稳定,因为不用过墙。
支持开源。

网友E(2022-06-12):
骗子,就一个串口助手,根本不能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