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芯片输出PWM

楼主(2020-10-11):
有哪一种芯片可以通过NTC(负温度热敏电阻)产生PWM,控制风扇转速,当芯片检测到风扇故障时,芯片降低另外一组PWM信号,从而可以控制LED亮度。

网友A:
最简单的,  555 就能实现

网友B:
楼主说的通过NTC产生PWM?还是通过NTC的信号,改变PWM输出?

网友:
TC642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