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区别都是什么

楼主(2020-10-11):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区别都是什么

网友A:
电压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

网友A:
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有关的反馈,

楼主:
判断方法呢

网友B:
电压反馈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没有反馈。

网友B:
电流反馈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仍有反馈。

网友C: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是与具体设计有关的,两者没有特殊的应用场合,即,与外部环境无关。
但是,反馈的种类可以改变输出特性,如输出电阻。这样,在设计电路时注意匹配

网友D:
具体看看模电的书籍,每本书都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E:
常用的办法:输出短路法。

网友E: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指的就是反馈信号在输出端的取样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F: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组态,根据从输出端的取样方式来说可以分为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

网友G:
将信号输出端接地,如果反馈信号立即消失,则说明是电压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依然存在,则说明是电流反馈

网友H:
电压反馈,反馈的量是电压。

网友I:
在输出端,如果反馈网络与负载以并联方式连接到输出节点上,为电压反馈

网友J:
在反馈是“电压反辣或“电流反辣判断上,常用的方法是短路法。

网友K:
电压负反馈与电流负反馈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L:
方法1:将输出端短路,若反馈信号不存在,为电压反馈;反之为电流反溃

短路的是负载,不是系统的输出端,把输出端短掉就甚么反馈都没有了!

网友M:
串联并联看输入,电压电流看输出。

网友E:
电流反馈取的是电流。

网友N:
假设输出电压为零,或者令负载电阻RL=0,然后看反馈信号是否存在,若反馈信号不存在了,说明反馈信号与输出电压成比例,就是电压反馈。若反馈信号还存在,则说明反馈信号与输出电压不成比例,而是与输出电流成比例,是电流反馈。

网友O:
看反馈网络与输出端的连接方式,如果反馈网络与信号输出端直接相连,则是电压反馈,如果反馈网络并没有与输出端直接相连,则是电流反馈.

网友P:
若反馈信号等于是输出电压或者是输出电压的一部分,那么就是电压反馈,如果反馈信号等于输出电流或者是输出是电流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就是电流反馈。

网友Q:
根据反馈信号在信号输入端的运算方式可以分为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所以基本组态有四种:电压串联,电压并联,电流串联,电流并联。

网友R:
输出端部是接发射的,就是电压。

网友S:
方法2:当反馈信号与输出信号由同一端引出时(如输出信号从集电极取出,反馈网络的输入端也接在集电极)是电压反馈;反之为电流反馈。

网友I:
如何判断电压电流反馈 ?

网友T:
将输出短路,如果依然有反馈回去,说明是电流反馈;否则就是电压反溃

此法似乎只适用于 阻容耦合 。

网友U:
若反馈网络与负载以串连方式连接,或者是没有并联连接在输出节点上,则是电流反溃

网友V:
不是很明白楼主意思

网友W:
这问题 把我问住了

网友X:
百度上没有答案吗

网友Y:
跟输出端的连接方式有关系

网友Z:
看看是何种反馈网络

网友AA(2021-10-13):
不管电路有多複杂,基于实际应用,反馈针对的  不是负载就是三极管 !
所以,你要检测的节点,都是跟 负载或三极管 关联的,反馈性质的判别,皆以这两处为依归。

网友AA: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 区别是甚么 ?!
是受控的对像 !
同一节点,受控参数 只能有一项!

网友AB(2021-11-16):
不管输出的是甚么,都只能转化成输入端可接受的表现形态,
电压电流,是输出形态,串联並联,是反馈量在输入环路的连接方式。

网友AB:
电压控制型的系统,才有此区别,电流控制型的系统是直接以电流来反馈,
电压控制型系统的电流反馈,其实还是 电压反馈,分别只是 这反馈引向哪个输入端,
串联反馈,引入反馈的是另一个输入端,並联反馈,引入反馈的就是 接讯号的那个输入端。

网友AB:
不过,这套判别 串並联 的口诀,只适用于 非隔离型 的电路,
隔离型的电路,串联反馈 可以   直接串进讯号输入端 !

网友AC(2021-12-22):
输出阻抗不同,电压反馈输出阻抗低,电流反馈输出阻抗高

网友AB:
电压互感器跟电流互感器的区别又是些甚么,用于反馈又如何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