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430串口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20-10-11):
(无正文)

网友A:
boot和app用的是同一个串口?

楼主:
嗯,但是能跳转到app程序,而且运行正常,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B:
包括另外几个用alck9600的串口

楼主:
我发现,把app程序的串口初始化改为smclk波特率9600,跳转以后串口就能正常收发了。

楼主:
去掉BootLoader功能,(为了还原上述过程)在同一个程序中先初始化串口,时钟源选择smclk,波特率9600,然后再初始化一遍,用aclk,波特率9600,串口不能正常工作。反过来(先用aclk去初始,再用smclk去初始)串口就不能工作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C:
感觉始终是ACLK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先看看ACLK到底时钟对不对呗,不过既然其他串口可以用ACLK,那你还可以看看ACLK能不能给这个串口用

网友A:
有没有看支不支持低波特率通信

网友E:
根据现象分析你的现象分析时钟有问题,导致串口工作不正常,你的SMCLK时钟多少,ACLK时钟多少

网友F:
建议你这样调试,根据你的正常工作和不正常工程程序,查看对应的寄存器有什么差别,找出哪边配置的不对

网友G:
boot程序中UCA0CTL1 |= UCSSEL__SMCLK;
跳转到app程序时UCA0CTL1 |= UCSSEL__ACLK;
两个一前一后。。导致这个寄存器的值变为MCLK

网友B:
在app程序开始配置串口前先把这些寄存器的值给复位

网友H:
这是aclk时钟或者串口配置问题啊 ,注意检查这两个部分相关的代码

网友I:
看来这个还是数据的传输速率的问题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