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空调遥控器采用的什么红外编码协议?

楼主(2020-10-11):
空调遥控器采用的什么红外编码协议?

楼主:
一个IO口连接接收管,接收空调遥控头的编码,保存到单片机中,然后一个IO口接到发送管上,控制编码发射,代替原来的遥控器

网友A:
空调一般用自己的协议!使用中颖holtek 东芝 的芯片居多!

网友B:
各家使用的频率也不一样!38k 37.9k 40k 等等!

网友C:
这个38K 和 40K差不多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解码部分

网友D:
解码简单,将接受红外管那里弄个示波器直接看波形,然后就知道使用的是什么格式的编码了

网友E:
是,按照这个格式对单片机进行编程,就可以解码出来了。

网友A:
转发的时候,按照示波器读取出来的那个格式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一般是PPM编码。

网友F:
最好的方式是得到对应的编码协议。然后根据编码协议编码和译码就方便了。

网友G:
如果说用示波器看接收管波形的话,基本很难译出来。

网友H:
对,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是根据当前状态编码的,包含了温度,模式,风速,定时等所有的编码信息。

网友I:
如果是电视遥控器通过示波器观察那是可行的。

楼主:
不知要是没有编码协议怎么办呢

网友F:
还有比看示波器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D:
示波器是最直观的方式。
15年前,我也是先用普通的模拟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同步不好,不能看一帧的数据。
自己用MCU编了一个程序,每隔几十微妙记录一次遥控接收头输出的高低电平。

网友B:
对,用示波器分析波形,根据波形的不同来确定接收的是什么键。每个键的波形是固定的。

网友J:
我有捷径  就是直接拆开摇控器 看里面用什么芯片  然后网上找这个IC资料就行。
这样也许速度上面会快些。

网友A:
现在有的空调遥控器,要做解码比较麻烦。比如:,现在温度25度,我们按增加温度键,那么它应该到26度。
每增加一度,同一个按键的,发的编码都不一样。要做解码,特麻烦。

网友D:
因为遥控器发的码为 26度,27度…………不会发加1的

网友J:
一般用日本的协议。电视机也是,电视机有用飞利浦的。

网友C:
空调遥控器 与 电视遥控器 是不一样的。

电视遥控器,是直接发键值。
而空调遥控器,是发状态值。

网友B:
各家使用的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使用示波器查看遥控代码

网友B:
一般遥控代码的组成:头码+数据码+校验码

网友E:
数据码和校验码的数据组成都是1和0的数据码,使用示波器识别数据1和数据0的波形就可以啦

网友F:
同时使用示波器识别头码的波形。
一般遥控代码每个公司都可能不一样,但处理方法都大同小异。

网友H:
求每种空调红外遥控编解码的码子?????

网友I:
空调一般用自己的协议。使用中颖(SINOWEALTH)holtek 东芝 的芯片居多。

网友J:
各个厂家的协议都不同,我曾经解过海尔、春兰、海信的,编码效验都不一样。包括前导码时间都不同。必须经过逻辑分析后才能明白他们的发码规律。

网友C:
是这样的,每家的编码格式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K:
楼上说的有道理,现在空调多是直接接受传送的数据的,空调在25度而遥控器在26度时一般按加一空调就会直接到27度,至少能说明接受的指令是27度而不是加一度。
用单个解码的麻烦点就在这了。
但是多数厂商都是差不多的不知道有没有资料参考

网友L:
这些协议都是固定的编码协议的,厂家都是规定好的。

网友M:
空调一般就是红外的38k的那种,不过现在也有蓝牙的遥控器了,功耗低,速度快。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的空调遥控器,要做解码比较麻烦。比如:,现在温度25度,我们按增加温度键,那么它应该到26度。
每 ...

现在智能家居都是蓝牙的了,以前的解码确实比较稍微复杂点。

网友N:
示波器哪个牌子的好啊?示波器比较直观吧,

网友N:
38k 37.9k 40k

网友O(2021-05-26):
可以用红外解码芯片YiRX04分析红外协议,SOP8封装,串口控制,简单易用。

网友P:
空调都是自己的协议的,你可以试着解析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