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家焊接QFN芯片有什么妙招吗?

楼主(2020-10-11):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是引脚对位,因为四边都有引脚,所以某一边偏移过多就会导致另外一边的引脚与相邻引脚的焊盘间隙过小…… 如果是急性子,建议在器件封装上先调整一下

焊接方面,铬铁头得保证能上锡,其次是焊锡的质量不能太差。更重要的是助焊剂,好的助焊剂可以让引脚快速上锡; 松香或者一般的助焊剂可能不顶用,有时间折腾半天还会有个别脚不上锡的情况。焊接时间变长了,如果焊接温度过高,很有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  如果实际使用中要用无铅焊锡的,那在没熟练前先用有铅的焊锡来练习手艺。

有热风枪的,可以考虑练习刷锡膏来吹焊……

网友B:
低温焊锡(有铅),其实和焊QFP也差不多,加焊油,镊子轻轻按一下;

网友C:
猜想你大概缺少一瓶 RMA-223-UV

网友D:
先把焊盘上锡和松香,尤其侧面的焊盘,然后定位,再用电烙铁尖慢慢展起走,只要所有焊盘侧面都烫上了就行了,烙铁尖不要在一个地方停久了,否则松香太多,这需要有点技巧。

网友E:
淘宝买一支这样的锡膏,焊接之前用酒精把板子刷干净,然后用250度的热风枪对着QFN的焊盘吹大概5、6秒,然后用推杆向QFN芯片整个焊接面上铺上一层薄薄的锡膏,将芯片用镊子夹起放在锡膏上,接着用热风枪吹焊即可。
几个注意点:
1、铺锡膏的时候,是整个芯片焊脚及底部都铺上,即使没有焊脚,也稍微铺上一点。但必要铺的太多,否则热风枪吹的时候会冒出很多焊锡。铺锡以足够焊盘吃锡并略微有溢出为佳。
2、热风风量以不会吹跑芯片为佳。温度以240~250度为佳。
3、吹焊的时候,用镊子微微拨动芯片,此时会芯片像是在水面打漂的感觉,但波动幅度不宜过大,否则会把芯片完全拨出焊接面。在微微拨动过程中,芯片底部的连焊等会自动消除并自动因为焊锡张力拉回,从而实现焊盘和芯片引脚的对位。
4、吹焊完毕用洗板水稍微刷刷,否则锡膏里面溢出的助焊剂会显得脏乎乎的。
5、PCB布板时,焊盘要适当比芯片引脚长一些,尽量长出1.5mm左右为佳。QFN芯片正下方的接地焊盘与四周的引脚焊盘间隙放到0.5~0.6mm为佳。
6、QFN芯片下方尽量不要放过孔。

我经常手焊QFN芯片,一次成功率基本都在95%以上,即使偶尔有问题,用热风枪重新吹一下,然后用镊子微微拨拉拨拉就会OK,焊废的还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E:
用250度的热风枪对着QFN的焊盘吹大概5、6秒的目的第一个是防止板面潮湿,另外就是PCB加热后,有利于锡膏铺平,因为冷态的锡膏会显得比较厚实,铺上会显得东一坨西一坨的。
但千万不要把板子搞得很烫,否则锡膏推上去就会直接融化,那就没法焊接了。

另外,热风吹焊的时候可以用镊子微微拨动或者微微下压芯片,微微波动的目的是未来让引脚和焊盘对位,微微下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芯片下面多余的锡膏从四面引脚出压出来。

热风吹好后,如果发现四面引脚有连锡或缺锡,可以用尖头烙铁稍微拉一下或者加一点焊锡。连锡的时候,可以用烙铁从连锡处一直拉到这一排引脚的最后一个,基本上连锡用烙铁一拉就OK了。

网友F:
首先PCB画的封装要标准,最好按照JEDEC标准来,手册一般都有封装编号,这个最前提的基本保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PCB画的封装要标准,最好按照JEDEC标准来,手册一般都有封装编号,这个最前提的基本保障。 ...

手册上的那个一般适合机器贴片,考虑兼容手工焊接的话,可以把引脚焊盘再适当向外拉长一点,中心接地焊盘与引脚的间距稍微加大0.2mm,这样手工焊接的一次成功率会提高不少。

网友:
有个像烧烤一样的盘子,刷上锡膏,往上面一放,加热就行了

网友G:
锡膏涂上去,芯片放上去,风枪吹上去,最后烙铁补引脚

网友H:
这玩意孰能生巧,方法还真不好描述。熟悉了,就一把刀头烙铁,用有铅焊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你大概缺少一瓶 RMA-223-UV

yes  RMA-223-UV

网友I:
学习了学习了,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