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片内Flash读写的方式进行存储

楼主(2020-10-11):
最近在做掉电存储,但是样板没有装片外存储新品,所以就想用片内Flash读写的方式进行存储。现在面临一个的问题。

在Flash内写入数据之后,再次上电就出现读不到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或者得复位好几次才能读到

楼主:
或者再次上电,需要重新写数据的时候是写不进去的,不知道是这个问题该 如何解决

楼主:
         //Test_Write(0x08020000,0x01);
         //Test_Write(0x08020000,0x02);
        // Test_Write(0x08020000,0x03);
        // vol=STMFLASH_ReadHalfWord(0x08020000);
再次上电有时候vol能显示3,有时候就不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可能你上次没写成功吧;

网友B:
或者被程序给覆盖了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下思路啊

网友C:
写入前要擦除。写入后,可以用调试器读出来看是否正确。

网友D:
写数据覆盖了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呢   写入它下一个地址?

网友F:
效率不高吧,如果用文件系统,估计可以在电脑看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