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SP的3.3V的PWM输出如何去驱动IGBT

楼主(2020-10-11):
DSP的3.3V的PWM输出如何去驱动IGBT

网友A:
别直接驱动啊

网友B:
pwm信号是送给IGBT驱动芯片

网友C:
IGBT被驱动芯片驱动

网友D:
对,通常在驱动芯片前还有隔离芯片

网友E:
比如ISO721等

网友F:
靠芯片才能完成驱动

网友G:
IR21系列  可以完美驱动

网友H:
555  也可以完美驱动

网友I:
不同的igbt都有不同的驱动芯片

网友J:
通过dsp   之后  继续经过芯片驱动IGBT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K:
利用继电器的实现也未尝不可的么

网友L:
Ti 有占用的 IGBT/ MOSFET 的驱动电路. 也可以增加隔离驱动. 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样的方案, 电流电压多大?

网友M:
一般不直接使用dsp驱动igbt

网友N:
一个稳定的,高频率的驱动电压,IGBT才能正常开通或者关断

网友O:
有没有合适的光耦?

网友P:
一定要驱动电流

网友Q:
你用哪一款芯片呀?

网友R:
先把GPIO配置为Epwm模式,然后按datasheet里的寄存器进行配置

网友S:
利用DSP可以产生SPWM

网友T: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额

网友U:
建议使用隔离芯片实现的。

网友V:
DSP的3.3V吗?

网友W:
隔离芯片的效果应该可以。

网友X:
楼主可以只用其他的驱动IO了。

网友Y:
3.3V的PWM不能直接驱动吗?

网友T:
PWM输出多少电压才能驱动IGBT

网友Z:
控制IGBT模块应该可以直接 的

网友M:
DSP输出的PWM波无法直接驱动IGBT

网友AA:
调PWM占空比就通过对CMPA和CMPB进行调节。

网友AB:
直流电不能通过,因而低频的静态驱动功率接近于零

网友G:
说的是驱动芯片吗?

网友AC:
LCD的寄存器看看手册上。

网友AD:
可以用C2000的DSP系列。

网友AE:
没办法直接驱动

网友AF:
需要添加驱动芯片啊

网友AG:
选型比较麻烦

网友AH:
功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AI:
楼主有没有合适的备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