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线发射模块问题

楼主(2020-10-11):
电路的频率是30MHZ,现在要改成10MHZ,大概要怎么改呀

网友A:
得有原理图之类的,了解的电路才知道怎么改吧。

网友B:
一般来说要调整选频回路元件

网友C:
通过改变基准频率来改变  实现分频电路输出的改变  呵呵

网友D:
看看频率和哪些参数有关。
针对性改就好了

网友D:
要看你的这个无线发射模块是否支持频率的修改了,一般是修改寄存器的配置就好了。

网友E:
这个频率怎么可能修改了呢

网友F:
频率是30MHZ?

网友G:
楼主准备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H:
只能修改硬件电路了

网友I:
购买相关的模块电路吧

网友J:
你说的使数据的传输速度吗

网友C:
什么无线模块?

网友F:
只能换一个芯片了。

网友K:
无线发射模块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L:
楼主使用的是自己设计的无线吗

网友M:
可能这个芯片不支持的。

网友N:
无线发射模块的频率都是固定的。

网友O:
这么低频率的无线模块没有见过

网友P:
频率是30MHZ是什么调制方式呢?

网友Q:
电路的频率是30MHZ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R:
你自己修改的电路可能无法使用。

网友H:
可能硬件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S:
这个一般都是无线芯片自己集成的。

网友T:
改成10MHZ效率怎么样

网友U:
这说的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V:
芯片本身没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W:
自己搭建电路很麻烦的

网友X:
如果芯片自己解决不了 那就换芯片吧

网友Y: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