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子产品设计一定要会设计开关电源吗?

楼主(2020-10-11):
产品设计要用到电源,如果需用开关电源,大家一般是买开关电源厂家的产品,还是自己设计开关电源?

网友A:
DC-DC算不算开关电源呀?

网友B:
开关电源,范围太广了。

网友C:
AC-DC我都是直接买成品电源
DC-DC自己设计

网友D: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需要供电

所有都需要电源,要么买,要么自己设计
自己设计的比较少,投入的时间成本太高了除非你做的就是一个电源

楼主:
谢谢大家,我指的开关电源是ac转dc的,特别是220vac转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