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内部时钟输出PA.8(MCO) 如何实现

楼主(2020-10-11):
STM32 内部时钟输出PA.8(MCO) 如何实现

楼主:
下面是我的实现代码但是PA8 还是没有输出试了几块板一样没有输出

楼主:
void MCO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CC_MCOConfig( RCC_MCO_HSI);
}

网友A:
程序好像么没啥问题;

网友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PA8-
        #if(MCO1)                                                                                                    //时钟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RCC->CFGR = RCC->CFGR | (MCO1_PllClk << 21);                                             //选择系统时钟输出到MCO1引脚
                RCC->CFGR = RCC->CFGR | ((MCO1_ClkPreDiv4+2) << 24);                              //系统时钟4分频后输出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MCO);
        }
        #else                                                                                                    //普通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
        #endi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