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控制风扇与控制控制led亮度

楼主(2020-10-11):
我想实现芯片通过热敏电阻ntc产生pwm信号控制风扇转速,同时当风扇故障或者风扇转速低时,自动调低另外一组pwm信号占空比输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尼!有尝 一**一二六六五五九九(信号为89)

网友A:
建议去外包频道发布项目
https://project.21ic.com/

网友B:
通过热敏电阻ntc产生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热敏电阻ntc产生pwm信号?

是的,网上有的是通过ne555做的,该有的通过tc642来做,他们都可以产生pwm信号,我要求是产生pwm信号可以与led芯片联动,led芯片可以接受pwm调光!

楼主:
电路设计 PWM控制风扇与LED调光  要求是:    1.通过NTC 负系热敏电阻 使芯片产生PWM,控制风扇转速    2. 当风扇出现故障,如果开路,电转损坏,转速低(电路已设定风扇最低转速)等状况时,风扇驱动芯片输出另外一组PWM信号给LED驱动芯片,调低这一组PWM占空白,从而调低芯片输出功率。   3.因板子空间有限,最好选用SOP8 芯片大小以下的。

网友C:
stm8s003采热敏adc,然后控制输出pwm占空比。采集风扇故障信号,控制另一组pwm即可。程序很简单。

网友D:
热敏电阻怎么控制呀,是不是应该用PWM控制风扇,并且PWM频率受到热敏电阻测量的温度影响呀

网友E:
你好,我们是做散热风扇的,目前把您的问题给到我们技术,看有没有合适的建议给到您。

网友F:
0.6元mcu可以满足要求,QQ1251089237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 PWM控制风扇与LED调光  要求是:    1.通过NTC 负系热敏电阻 使芯片产生PWM,控制风扇转速    2.  ...

那就简单了,用一片STC8G1K08A-SOP8,8腿的MCU,ADC读NTC,PWM输出控制电机。

网友G:
10楼正解
“风扇驱动芯片输出另外一组PWM信号给LED驱动芯片,调低这一组PWM占空白,从而调低芯片输出功率”
风扇驱动芯片怎么发出PWM信号?风扇驱动芯片、LED驱动芯片、风扇故障检测、热敏电阻使芯片产生PWM,这些都可以用一片单片机解决,推荐使用STM8S单片机,便宜、稳定、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