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告诉下我0Ω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0-10-11):
谁能告诉下我0Ω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B: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

网友C: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网友D:
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网友E: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F:
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网友G:
可以理解为单点接地,调试方便,地回路也明确的电流流向。

网友H:
貌似高频有用

网友I:
导线,跳线。

网友I:
有的电路板上,直接用的导线当元件,比如以前单层板经常用0电阻(导线)实现跳接。

网友J:
0欧电阻在我的设计中,更多的是作为兼容设计来使用的,比喻你一个产品,有很多种版本,各自的硬件外设不同,这时就需要用0欧电阻当跳线用。
对于阻抗匹配电路,一般是20-50欧之间的电阻,不会是0欧,当然,如果考虑EMC设计,也许在某些地方会放电阻来调节,也有可能最终是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