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328 spi能否与 SST26VF064B正常通信

楼主(2020-10-11):
mega328 spi能否与 SST26VF064B正常通信

楼主:
查看了SST26VF064B技术文档  上面有一条时钟频率必须达到40MHZ SPI才能使用读03H 指令   但是搜索谷歌上面又有mega系列单片机与SST26xx通信的例子,使用的就是03H这个指令读取,有点糊涂了,有做过类似开发的大佬能否告知一下,是否可以正常读取?

网友A:
谁主谁从? SPI时钟要求多少?

楼主:
mega328主   SST26VF064B 从   mega328 使用外部RC振荡  频率16M  spi采用fosc/2

楼主:
mega328主   SST26VF064B 从   mega328 使用外部RC振荡  频率16M  spi SCK速率用fosc/2

网友B:
是最大可以使用40Mhz的时钟频率,而不是必须需要40Mhz

楼主:
OK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怕自己开板 结果读不了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怕自己开板 结果读不了数据就麻烦了

上面写的Max嘛..
通常是有个Max限制的...

网友D:
主从结构时钟慢可以,快有限制.

网友E:
看似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