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

楼主(2020-10-11):
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

网友A:
详细say say

楼主:
看了AD620手册后,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请问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

楼主:
或者是还有有没有类似于ADI实验室电路的书,可以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方便查找。

网友B:
德州仪器的仪表放大器INA系列都可以参考,具体参数可以参考TI的模拟产品选型手册。

网友C:
对,如果做心电信号放大的话,INA118和INA114可以替代AD620.

网友D:
做心电图的话,TI有类似的方案了,可以看看。提供全部的资料的。

网友E:
AD620,仪表运放啊

网友F:
AD623好像可以

网友G:
TI也有很多功能相同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H:
比较新的INA333等

网友E:
INA128, INA129等

网友I:
INA101 极高精度仪表放大器

网友J:
仪表放大器adi和ti哪个好

网友J:
TI的INA系列

网友K:
最大限度地提高滤波器的性能

网友L:
AD620,AD621,AD622,AD623,AD624,AD625都是

网友F:
用LM324来做仪表放大器

网友E:
有些型号的运放是专门用于仪表放大器电路的

网友M:
INA118 精密低功耗仪表放大器

网友E:
包括INA111, INA114, INA118

网友E:
AD620是一款仪表放大器

网友N:
使用集成的仪表放大器能获得更好的精度和共模抑制比

网友K:
精密仪器INA333换仪表放大器AD620可行

网友O:
TI公司也有不少,比如INA128,INA129,INA333等等

网友H:
整个频段的噪声几乎都被屏蔽罩消除,EMI性能非常好

网友E:
直接去官网看看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P:
指的是哪方面啊

网友Q:
INA333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R:
类似的芯片有很多

网友S:
个人比较推荐INA118

网友T:
种类很多 看楼主需要哪方面的吧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J:
仪表放大器adi和ti哪个好

TI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