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CS安装完后CCS STUDIO无法进入其中,并且无显示,自动关闭?

楼主(2020-10-11):
CCS安装完后CCS STUDIO无法进入其中,并且无显示,自动关闭?

网友A:
用的是CCSV3.3吗?

CCSV3.3不支持WIN7,不支持64位机

网友B:
如果你那里用的是WINXP碰到这种情况,那么重新到TI网上下载CCSV3.3,然后重装,还不行则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C:
这个跟操作系统还有关系?

网友D:
CCS装好后肯定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你那里不能正常,那么一定是CCS安装包或者操作系统,他们2者之一有问题

网友E:
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确认那个有问题,同样的安装包换台电脑CCS能够正常打开吗?

网友F:
用vmware虚拟机,在vmware中运行好用的XP

网友G:
可能性,不一定对,我只用过对msp430,对dsp还是要用3.3版?

网友H:
最好安装在c:根目录

网友I:
安装文件如果不是光盘,这放置安装文件的目录要用英文字母不能含有汉字等

网友J:
下个最新版的CCS再试试

网友B:
好吧   建议更换为高版本

网友K:
卸了再装一次吧   CCS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行换个小版本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