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EMI超幅度 怎么解决?

楼主(2020-10-11):
(无正文)

楼主:
我看了TI的一份资料(snva489),是π型的滤波的讲解,但我按公式大概能得到Cf的值,LF是推荐的,但是我得不到想要的40dB的衰减,请问大师们方法?

网友A:
这个可以去ti 模拟论坛的

网友B:
这个还不清楚怎么回事的呢

网友C:
那这就是说EMI的比较强了,能干扰源信号的

网友D:
采用频率抖动的技术。

网友E:
采用软开关技术,比如PSFB,AHB之类的ZVS可以降低开关时刻的di/dt,dv/dt。

网友F:
采用反向恢复好的二极管

网友G:
对一些振荡尖峰做吸收

网友H:
适当降低开关速度,降低开关速度

网友I:
最简单有效的,就是加输入滤波器

网友J:
引入输入滤波器来滤除噪声

网友K:
优化EMI性能的有效方法是增加屏蔽罩

网友L:
增加EMI滤波器或者屏蔽罩都能有效的改善EMI性能

网友E:
主要是LC滤波器谐振导致。

网友M:
频率抖动可以分散能量,对低频段的EMI有好处。

网友F:
在输入端加一个RC滤波器

网友G:
可以让一些波形变成正弦波,进一步降低EMI。

网友N:
这些管子上的振荡,往往频率很高,会发射很大的EMI.

网友O: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不但会带来高di/dt.还会和漏感等寄生电感共同造成高的dv/dt.

网友P:
降低EMI的方法有许多种,包括屏蔽、滤波、隔离、铁氧体磁环、信号边沿控制以及在PCB中增加电源和GND层等等。

网友E:
需要移除滤波器周围所有的覆铜

网友Q:
或增加屏蔽罩来锁住噪声。

网友P:
最好把你的电路分享看看。

网友R:
没什么简单的办法吧

网友S: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

网友T:
造成超幅度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U:
先看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V:
用电容吸收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