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没有PVD吗?

楼主(2020-10-11):
想做一个掉电检测的功能,资料中找了半天没发现PVD,难道这个型号是没有的吗?

网友A:
可能吧,这个太低端了。

楼主:
明白了,那看来只能外加电路了

网友B:
可以换一个其他的芯片也行啊。不一定认准这个

网友C:
自己用程序解决吧

网友D:
用ad采集  用内部基准

网友E:
用别的方法替代 比如楼上说的那种

网友F:
如果没有就自己写代码实现

网友G:
这是什么外设啊,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