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路出现了干扰段

楼主(2020-10-11):
做了两个版本的液晶显示电路,第一个基本正常,第二个电路出现了干扰段,斜着看的时候基本看不出显示内容,视乎所有的段都在显示,怀疑电源滤波有问题

网友A:
芯片电源端加滤波电容

楼主:
加了,没有改善

网友B: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

楼主:
难道布线会影响显示效果吗?

楼主:
难道布线会影响显示效果吗?)

网友C:
对比下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波形,看看波形受到什么样的干扰

网友D:
我碰到过,显示不正常重新布线可以解决

楼主:
哦,我试试。新问题又来了,新做的板子,不能下载

网友E:
有鬼影先查LCD电压是否高,示波器看各SEG、COM脚波形是否正常,根据检查结果决定如何改进。

网友F: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LCD个别笔段面积很大,相对驱动输出阻抗就显得高了

网友G:
INA101、INA102、INA103、INA110、INA111

网友H:
尤其是扫描频率很高的时候,此时可设法降低频率或减小bias电压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