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MDK5 支持 AT32 吗?

楼主(2020-10-11):
MDK, ck, AC
我没找到 相应的PACK,有吗?谢谢!

网友A:
你得到雅特力官网去下,,,,,

网友B:
你可以进入官网->产品讯息(任选一个系列)->下拉找到Pack,然后下载对应的Pack包就可以啦,或者加下QQ2885015705,我这边都整理好的,可以传给你

网友C:
你可以进入官网->产品讯息(任选一个系列)->下拉找到Pack,然后下载对应的Pack包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进入官网->产品讯息(任选一个系列)->下拉找到Pack,然后下载对应的Pack包就可以啦 ...

怎么啦

网友D:
最新版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E:
的确。。我也懵逼、想搞几片来玩玩

网友F:
很早就支持了  请按楼上建议的安装

网友G:
入官网->产品讯息(任选一个系列)->下拉找到Pack,然后下载对应的Pack包就可以啦

网友:
官网有的 KEIL4 KEIL5都支持

网友H:
进入官网->产品讯息(任选一个系列)->下拉找到Pack,然后下载对应的Pack包就可以。这样会更好一些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的确。。我也懵逼、想搞几片来玩玩

搞几片玩玩呗,可以去网上看看。

网友J:
去Keil官网看下,如果可以下载芯片支持包的话就能用的。

网友K:
去MDK官网看下有无对应的芯片支持包

网友L:
应该是有的,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