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的aprom和data flash问题

楼主(2020-10-12):
最近使用了M031系列的单片机。
其中有个不明之处。
就是aprom可以分出一定空间的data flash,想请教一下网友,
IAP模式下 aprom应该能进行数据读写吧?这个data flash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我一般当EEPROM用

网友B:
看看官方手册怎么介绍这两部分的,我从来没分过,只管写程序

网友C:
这个在程序中还区分存储地址吗

网友D:
差异是dataflash致能後,cpu不能在这个dataflash指定区块执行代码,会hardfault.

请问APROM的能不能直接通过地址读?按指针的方式(比如*0x00001)取值?我知道STM32系列都可以这样做。

网友A:
data flash在烧写时可指定擦除,aprom不行

网友E:
有需求EEPROM可以联系,哈哈哈

网友(2020-12-08):
引用 网友E:
有需求EEPROM可以联系,哈哈哈

急求M031的EEPROM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