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种应用于网络视频记录/数码录影机系统的备电方案

楼主(2020-10-12):
图一是简单的安防系统框图,主要分为前端产品和后端产品。其中后端产品NVR (Network Video Record) 和前端IP camera对接,一般情况下一个NVR可对接4个,8个,16个IPC。在某些特定情况下,NVR系统需要短时掉电备份以保证数据非丢失。因此NVR的电池的备电系统成为安防行业一个研究方向。 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 与 CVI/TVI/AHD模拟相机对接,虽然传输信号是模拟信号,但是对备电系统的需求与NVR一致。
安防系统框图
备电系统的主要需求:
  • 多节电池系统≥72.8Ah
  • 充电电流大于4A
  • 输入12V, 系统电压12V
  • 当移除adapter时,系统电压变化不大
根据上面的需求分析,本文提出一种简单的备电方案如下:配置电池为两节串联,多节并联,把boost电路的输出电压设定为略低于12v, 当adapter存在时,输入电压为12v, 输入会通过oring 芯片直接传输给输出端,同时通过charger给电池充电,将能量储存在电池中,当移除adapter时,电池可以通过boost电路给系统供电,提供12V。具体实现芯片方案如下,oring 芯片可以使用常用的是LM5050-1,完成提高传输效率的功能。充电芯片可以考虑使用BQ24610,其最多可以支持6节电池串联,外部mosfet可以实现大电流充电以及整体热性能提升。Boost 电路可以采用在安防行业常用的LM5122TPS40210等. LM5122是一颗有同步整流功能的升压芯片,可以获得更高效率,但是成本略高一些,TPS40210是一颗常用的异步升压芯片。对应的mosfet的选择可以考虑CSD17510等。
备电方案
其实上面的电路也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做一些调整。比如客户对整个变化过程中输出12V电压精度要求非常高,可以考虑去掉oring 回路,只使用charger 和boost 回路,这样输出电压会一直保持boost电路产生的12v。该设计的缺点是boost一直在带载工作,效率相较之前方案低一些,但是整体方案成本方面会有所提升,且输出电压无任何变化。
调整备电方案
该电池备电方案不止限于NVR/DVR系统,也可以移植到其他类似应用系统中,另Ti有丰富的电池管理芯片和升压芯片,电流小的可以考虑使用转换器,电流大的可以考虑使用控制器,为客户提供灵活的电池备电方案。

网友A:
谢谢分享【一种应用于网络视频记录/数码录影机系统的备电方案】

网友B:
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C:
现在是不是都是无线的了啊

网友D:
高清镜头的话 需要多大的存储卡

网友E:
我在家里也想安装一个

网友F:
他的优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