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如果增加这个传感器的灵敏度,让它能感应...

楼主(2020-10-12):
(图片)

楼主:
目前我知道方法只有减少R1,但是减少R1,电流就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知道方法只有减少R1,但是减少R1,电流就太大了

灵敏度是不能提高的

网友B:
你这个是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吧,不能简单减小R1,运放应接成比例放大器来提高灵敏度,而非接成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