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内容,反观之前的一个反面教材。

楼主(2020-10-12):
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进入了拉普拉斯变换分析,这对系统的一系列相关分析提供了有力手段。

譬如下帖: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7)——特征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5330-1-1.html?_dsign=867e2b3f

给出了系统和信号的一些常见基本特征。

而针对系统和信号特征,下帖给出一例: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7)——陷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5332-1-1.html?_dsign=a074705e

此例说明了系统如何消除或减弱信号特征,从而实现陷波功能。从中还可以看到其系统特征的部分——自由响应。

楼主:
系统响应可以分解为:

1)零状态响应零输入响应

2)强迫响应自由响应

楼主:
上述两种分解都是针对全响应的分解,即系统原本是全响应

系统的这种全响应概念很重要,譬如在开关电源分析中就用到。

楼主:
下面,回头看看之前的那个相关反面教材:

摘自://bbs.21ic.com/icview-2825938-1-1.html

楼主:
《信号与线性系统》的剖析还将继续,可以看到其中的更多原理和方法,而随之还可以辨别更多的谬误。

楼主:
补引一下:

反面教材——“无激励响应”(零输入响应)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7028&highlight=%E5%8F%8D%E9%9D%A2%E6%95%99%E6%9D%90&_dsign=50435a47

网友A:
把眼睁大,像变色龙一样,睁成360°,全方位看清楚,再来吐槽。

连什么叫【网络函数】或【系统函数】都不知道,又来找漏洞,给人纠错了。

HWM
“传统函数”笔误,应是传递函数。
HWM
传统函数是零状态响应的拉普拉斯变换比上激励的拉普拉斯变换,而这根本不影响全响应概念及其相关分析。那厮弄这玩意儿(还搞出“不同函数”)忽悠,实在是太可笑!
HWM
所谓“网络函数”和“系统函数”指的就是传递函数,当然可以称为网络传递函数或系统传递函数。这本就是一个东西的两种称呼。

网友A:
给这个复旦大学教授,继续上证据:

请问复旦大学教授:楼上评论说要说要【传递函数】,给你一个。
没有激励E(s),哪来的响应R(s)?除非你脱裤子现生一个啊?

网友A:
或者反过来说:请这个复旦大学高级保安,给个反例,激励=0的零状态响应≠零!

你要能给出反例,我就同意你的论断,同意说那个帖子是反面教材。

你要给不出来,你就要给我道歉,说一百遍=我HWM是乌龟王八蛋!

网友A:
这个超级帅哥,天天抱着本科教材啃,都快60岁了还夜以继日地看教材,
现在自以为看过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就天下无敌了

和这帅锅扯淡=浪费时间,撤!

网友A:
这个大师,一看情况不对,转脸就跑,几天不敢露面----即便露面,也假装看不见相关帖子。

这个大师,擅长发明创造,现在引以为豪的是发明了个新术语----------无激励响应!

即便是零输入响应,也是有激励的,拉普拉斯变换会把初始条件变换成激励函数:

所以,这个发明创造----无激励响应,只有这位复旦教授能干出来,要彪炳史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