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求一款合适的MCU

楼主(2020-10-12):
如图所示,1脚和16脚是电源,SENSE是ADC,最好是12位的,其他为IO口,最好是进口的,国产大厂也行。

楼主:
补原理图。

网友A:
ST的选择太多了

楼主:
SOP16的封装,引脚能对应上,ST哪个型号呀

网友:
这还用问吗

楼主:
可以说一个型号么,不胜感激

网友B:
自己画个转接板,随便一片STM32F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个转接板,随便一片STM32F0即可

转接板如何与主板PCB连接,我也考虑到这么做了

网友C:
推荐一款给楼主:

网友D:
这种一大堆

网友E:
去各家MCU厂家网站找找,这是基本功

网友F:
HT66F0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接板如何与主板PCB连接,我也考虑到这么做了

使用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