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时数据库:InfluxDB

楼主(2020-10-12):
  1. InfluxDB(时序数据库),常用的一种使用场景:监控数据统计。每毫秒记录一下电脑内存的使用情况,然后就可以根据统计的数据,利用图形化界面(InfluxDB V1一般配合Grafana)制作内存使用情况的折线图;

  2. 可以理解为按时间记录一些数据(常用的监控数据、埋点统计数据等),然后制作图表做统计;

  3. 目前(2019-09-29)建议使用InfluxDB V1 版本

1、什么是InfluxDB从**开票的介绍里能大概知道它的使用场景,下面介绍来自维基百科:
  1. InfluxDB是一个由InfluxData开发的开源时序型数据。它由Go写成,着力于高性能地查询与存储时序型数据。InfluxDB被广泛应用于存储系统的监控数据,IoT行业的实时数据等场景。

2、对常见关系型数据库(MySQL)的基础概念对比

tag set:不同的每组tag key和tag value的集合;
field set:每组field key和field value的集合;
retention policy:数据存储策略(默认策略为autogen)InfluxDB没有删除数据操作,规定数据的保留时间达到清除数据的目的;
series:共同retention policy,measurement和tag set的集合;
示例数据如下: 其中census是measurement,butterflies和honeybees是field key,location和scientist是tag key

name: census
————————————
time                 butterflies     honeybees     location     scientist
2015-08-18T00:00:00Z      12             23           1         langstroth
2015-08-18T00:00:00Z      1              30           1         perpetua
2015-08-18T00:06:00Z      11             28           1         langstroth
2015-08-18T00:06:00Z      11             28           2         langstroth

示例中有三个tag set
3、注意点
  • tag 只能为字符串类型
  • field 类型无限制
  • 不支持join
  • 支持连续查询操作(汇总统计数据):CONTINUOUS QUERY
  • 配合Telegraf服务(Telegraf可以监控系统CPU、内存、网络等数据)
  • 配合Grafana服务(数据展现的图像界面,将influxdb中的数据可视化)
4、常用InfluxQL

-- 查看所有的数据库
show databases;
-- 使用特定的数据库
use database_name;
-- 查看所有的measurement
show measurements;
-- 查询10条数据
select * from measurement_name limit 10;
-- 数据中的时间字段默认显示的是一个纳秒时间戳,改成可读格式
precision rfc3339; -- 之后再查询,时间就是rfc3339标准格式
-- 或可以在连接数据库的时候,直接带该参数
influx -precision rfc3339
-- 查看一个measurement中所有的tag key
show tag keys
-- 查看一个measurement中所有的field key
show field keys
-- 查看一个measurement中所有的保存策略(可以有多个,一个标识为default)
show retention policies;

5、InfluxDB Java DemoGitHub Demo

@yyy71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