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系列学习

楼主(2020-10-12):
一、时钟

       如果使用外部时钟,需要修改stm8s.h文件时钟配置部分将HSE_VALUE 的值修改成自己板子上晶振的值。

  时钟的三个来源:外部的高速时钟1~24MHz,内部的高速时钟16MHz(可分频),内部的低速时钟128KHz。

        系统复位后默认的使用内部时钟的8分频做为系统时钟,系统稳定后,可以修改内部时钟分频或者切换时钟,内部时钟的精度不高。

        外设门控时钟:外设的时钟可以通过使能位关闭降低功耗,复位后默认所有的外设时钟都是打开的,关闭外设时钟前必须先关闭外设的使能位,与STM32的相比没有了IO口的时钟。外设:ADC  I2C AWU SPI TIM UART CAN

         有时钟输出功能,可通过配置选择输出的时钟。

二、中断

        4个软件可编程的优先级(0,1,2,3值越大优先级越大,STM32是值越大优先级越小),每个端口都有独立的中断向量和独立的标志。

        复位向量地址0x00 8000位于程序空间起始部分,中断地址向量位于0x00 8004~0x00 807C。

        GPIO端口配置为中断使能输入口才能响应中断。有5个GPIO中断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中断向量号EXIT0,EXIT1,EXIT2,EXIT03,EXIT4区别于STM32的中断管理。

三、GPIO

输入:浮空输入和上拉输入 、中断浮空输入、中断上拉输入。

        输出:推完输出、开漏输出。

        复用:复用功能的输入,IO设置为浮空或者上拉输入 。SPI的输出引脚必须设置为上拉,快速摆率。UART_TX    可以配置为上拉或者开漏实现多从机配置。

        中断:IO设置为输入模式中断才有效。

        模拟通道:某些IO可以作为模拟输入通道,作为模拟通道建议设置为浮空输入。

       复位后默认浮空输入,没有使用的引脚必须连接到一个固定的电平值。

网友A:
谢谢分享,刚好在学,有点问题,不知道精度这边具体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