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之timer2产生PWM

楼主(2020-10-12):
实验步骤

1、工程中添加自己写的定时器2的驱动

1)写一个驱动GUA_Timer2_PWM.c (存放在工程的USER文件夹中)

  • //******************************************************************************

  • //name:             GUA_Timer2_PWM.c

  • //introduce:        定时器2的PWM驱动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2.01

  • //******************************************************************************

  • #include "stm8l10x.h"

  • #include "GUA_Timer2_PWM.h"

  • /*********************宏定义************************/

  • #ifndef U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endif

  • #ifndef U16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 #endif

  • #ifndef U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endif

  • //红外引脚宏

  • #define GUA_TIMER2_PWM_PORT             GPIOB

  • #define GUA_TIMER2_PWM_PIN              GPIO_Pin_0

  • #define GUA_TIMER2_PWM_MODE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红外开关宏

  • #define GUA_TIMER2_PWM_ON               SET     //高电平开

  • #define GUA_TIMER2_PWM_OFF              RESET   //低电平关

  • //******************************************************************************

  • //name:             GUA_Timer2_PWM_Status

  • //introduce:        定时器2的PWM开关

  • //parameter:        nGUA_Timer2_PWM_Status: GUA_TIMER2_PWM_STATUS_ON or GUA_TIMER2_PWM_STATUS_OFF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2.01

  • //******************************************************************************

  • void GUA_Timer2_PWM_Status(U8 nGUA_Timer2_PWM_Status)

  • {

  •   //打开PWM

  •   if(nGUA_Timer2_PWM_Status == GUA_TIMER2_PWM_STATUS_ON)

  •   {

  •     TIM2_CtrlPWMOutputs(ENABLE);

  •     //GPIO_WriteBit(GUA_TIMER2_PWM_OFF, GUA_TIMER2_PWM_PIN, GUA_TIMER2_PWM_ON);

  •   }

  •   //关闭PWM

  •   else

  •   {

  •     TIM2_CtrlPWMOutputs(DISABLE);

  •     GPIO_WriteBit(GUA_TIMER2_PWM_PORT, GUA_TIMER2_PWM_PIN, GUA_TIMER2_PWM_OFF);

  •   }

  • }

  • //******************************************************************************

  • //name:             GUA_Timer2_PWM_SetDutyCycle

  • //introduce:        定时器2的PWM设置占空比

  • //parameter:        nGUA_Timer2_PWM_DutyCycle: 0~100为0%~100%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2.01

  • //******************************************************************************

  • void GUA_Timer2_PWM_SetDutyCycle(U8 nGUA_Timer2_PWM_DutyCycle)

  • {

  •   TIM2_SetCompare1(GUA_TIMER2_PWM_FREQUENCY_VALUE*nGUA_Timer2_PWM_DutyCycle/100);

  • }

  • //******************************************************************************

  • //name:             GUA_Timer2_PWM_Init

  • //introduce:        定时器2的PWM初始化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2.01

  • //******************************************************************************

  • void GUA_Timer2_PWM_Init(void)

  • {

  •   //PB0通道IO配置为输出

  •   GPIO_Init(GUA_TIMER2_PWM_PORT, GUA_TIMER2_PWM_PIN, GUA_TIMER2_PWM_MODE);

  •   //时钟配置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ENABLE);

  •   //配置

  •   TIM2_DeInit();                                                                                                //复位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TIM2_CounterMode_Up, GUA_TIMER2_PWM_FREQUENCY_VALUE);                     //每26us定时重新计数一次,38K

  •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2, TIM2_OutputState_Enable, 0,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IdleState_Reset);     //先空闲后运行的模式、输出使能、占空比初始化为0、运行时为高、死区时为低

  •   TIM2_Cmd(ENABLE);                                                                                             //使能定时器2

  •   //关闭PWM

  •   GUA_Timer2_PWM_Status(GUA_TIMER2_PWM_STATUS_OFF);

  • }

这里总计数值为26us,占空比暂时初始化为0%。

注意,关闭PWM时需要把IO口置低,否则红外射线会一直发出会导致功耗高。

楼主:
2)写一个驱动头文件GUA_Timer2_PWM.h(存放在工程的USER文件夹中)

  • //******************************************************************************

  • //name:             GUA_Timer2_PWM.h

  • //introduce:        定时器2的PWM驱动的头文件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2.01

  • //******************************************************************************

  • #ifndef _GUA_TIMER2_PWM_H_

  • #define _GUA_TIMER2_PWM_H_

  • /*********************宏定义************************/

  • //PWM的开关宏

  • #define GUA_TIMER2_PWM_STATUS_ON                0       //PWM打开

  • #define GUA_TIMER2_PWM_STATUS_OFF               1       //PWM关闭

  • //PWM的频率值

  • #define GUA_TIMER2_PWM_FREQUENCY_VALUE          16*26   //26us为一个周期

  • /*********************外部函数声明************************/

  • void GUA_Timer2_PWM_Status(unsigned char nGUA_Timer2_PWM_Status);

  • void GUA_Timer2_PWM_SetDutyCycle(unsigned char nGUA_Timer2_PWM_DutyCycle);

  • void GUA_Timer2_PWM_Init(void);

  • #endif

3)工程中添加 GUA_Timer2_PWM .c

4)添加驱动的路径

$PROJ_DIR$\..\USER   注意USER文件夹是与“Project”等文件夹同级的自定义文件,用于存放香瓜写的代码。

楼主:
2、添加库的驱动

1)添加库的驱动文件

3、应用层中调用

1)添加头文件(main.c中)

#include "GUA_Timer2_PWM.h"
2)初始化(main.c的main函数中)

  •   //定时器2的PWM初始化

  •   GUA_Timer2_PWM_Init();

3)测试代码(可以自行放置在不同按键处理代码中)

①开启50%占空比的PWM

  •   GUA_Timer2_PWM_SetDutyCycle(50);

  •   GUA_Timer2_PWM_Status(GUA_TIMER2_PWM_STATUS_ON);

②关闭PWM

  GUA_Timer2_PWM_Status(GUA_TIMER2_PWM_STATUS_OFF);
开启60%占空比的PWM

  •   GUA_Timer2_PWM_SetDutyCycle(60);

  •   GUA_Timer2_PWM_Status(GUA_TIMER2_PWM_STATUS_ON);

楼主:
4、复用IO口为timer2

stm8的复用功能比较特殊,需要手动修改,香瓜在此入坑了两天。

1)点开工程的ST-LINK下的Option Bytes(网上有些资料显示必须在仿真模式下,香瓜实测不一定要在仿真模式下)

2)配置并保存

3)形成.obc的配置文件

4)使工程能够自动加载保存的配置文件

5)rebuild all。

楼主:
实验结果

用逻辑分析仪连接PB0,分别抓取三个测试代码的波形,实验结果如下:

1、开启50%占空比的PWM

可见PB0产生了38.647K的方波,占空比为13/25.875(约为50.2%)。

2、关闭PWM

无产生波形

3、开启60%占空比的PWM

可见PB0产生了38.647K的方波,占空比为15.5/25.875(约为59.9%)。

因此,实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