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低端的FPGA都能干啥?

楼主(2020-10-12):
比如 Altera 的 EP2C EP4C ,我看也就是扩展扩展IO口,其他的好像没有比单片机有啥优势啊?
估计是我比较孤陋寡闻。
请高手解解惑吧

网友A:
单片机是女人,fpga是男人

形象

网友B:
中低端控制类,简单计算与信号处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低端控制类,简单计算与信号处理等。

信号处理? 运行FFT 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处理? 运行FFT 可以吗?

主要看处理速度,字长,转换速度等,FFT 的话早在XILINX V2就已经有IP核了或者自己写个FFT模块也行,一般的费不了多少资源,主要是乘法器和RAM

网友C:
搞个AGM FPGA开发板上手用一用,实际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