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鼎盛合咖啡秤PCBA方案芯片CS1237

楼主(2020-10-12):
一、主要性能指标

开机方式: 按键开机、上电开机
量程和显示分度:量程 -3300~3300g,-1kg~1KG以内分度值0.1g,-1kg~1KG以外分度值1g。量程 -5000~5000g,分度值1g。
称重范围: -5000g~5000g
单位: 可切换多种单位,如g、lb、oz、st
工作电流:正常工作时,传感器部分供电电压2.8V,工作电流6mA,待机电流2uA,扫描电流200uA。
校准:一点校准或两点校准,在开机全显时,按键三短一长进入校准模式。
低电指示:当电池电压低于4.8±0.1V时,LCD显示“Lo”,4秒后自动待机。
过载指示:当称重值大于最大称量时,LCD将会显示“EEEE”。
自动待机时间:开机归零后:60±5S;按键或重量变化大于2g刷新关机时间
归零:开机全显稳定后归零;称重状态,重量小于1g并且稳定后自动归零;
温湿度特性:芯片工作温度:-40℃~85℃;相对湿度:≤90%
工作电压:2.8V~6V供电
计时和倒计时:按下时间按键,可以进入计时和倒计时模式,计时和倒计时都有开始、停止、清零时间的功能,倒计时还有时间到达提醒。

二、称重步骤

称重状态 :上电或按键开机全显归零后才可进行称重;
稳定状态:称重稳定后显示稳定图标,重量改变大于等于2g,刷新重量值。
去皮:按下去皮按键,显示0g,当此时重量大于等于去皮重量时,去皮标志显示,MCU会记住此重量用于相加后续加载重量计算是否到达超载重量,若到达超载重量会有超载提示,以保护称体。若当此时重量小于去皮重量时,去皮标志不显示,MCU会以此重量为0点值。

三、校准步骤

进入校准:在开机全显时,按下按键(三短一长)进入校准模式。
校准抓零:进入校准后,首先显示内码,稳定后抓零。
校准点 1:校准抓零成功后,进入校准点1,LCD显示校准点1的重量值,此时往称盘放上相应的重量的砝码,待稳定后进入校准点2。
校准点 2: 进入校准点2,LCD显示校准点2的重量值,此时往称盘放上相应的重量的砝码,待稳定后LCD显示PASS,表示标定成功,自动退出标定模式。
标定提示:
校准次数超出提示“FULL”。
校准值烧录错提示“err”
校准通过提示“PASS”

四、功能特征

工作电压: 2.4V~3.6V
支持LCD/L .ED显示
全程去 皮称重,数值保持
显示分 度值0.01g精准称重

CS1237是一款高精度、低功耗模数转换芯片,一路差分输入通道,内置温度传感器和高精度振荡器。MCU可以通过2线的SPI 接口SCLK、DRDY与CS1237进行通信,对其进行配置,例如通道选择、PGA选择、输出速率选择 等。

芯片特点

内置晶振

集成温度传感器

带Power down功能

2线SPI接口,快速率为1.1MHz

ADC功能特性

24位无失码

PGA放大倍数可选:1、2、64、128

1路24位无失码的差分输入,在PGA=128时ENOB为20 位(5V)\19.5位(3.3V)

有效噪声:PGA=128、10Hz:30nV

INL小于0.0015%

输出速率可选:10Hz、40Hz、640Hz、 1.28kHz

带内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