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GP8401 双通道0-10V输出 PAC芯片,内置12BIT DAC

楼主(2020-10-12):
特性
  • GP8401将2路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0-5V或者0-10V的两路模拟电压输出。
  • 输入信号范围0%-100%
  • 输入PWM信号的频率范围: 50Hz to 50KHz(小于50Hz请联系客益电子)
  • 输入PWM信号高电平:2.7V-5.5V
  • 输出电压误差:< 0.5% (0.2%)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0.1%
  • 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脚与地短路时芯片进入保护模式停止输出。
  • 电源电压:10V - 40V
  • 功耗:<4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401是一个PWM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PWM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的DAC。此芯片可以将占空比为0%到100%的两路PWM信号线性转换成0-5V或者0-10V的两路模拟电压,并且输出电压精度小于0.5%。
应用
  • 通用信号转换
  • 马达调速、LED调光
  • 逆变器、电源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12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40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典型电路)
当芯片在板内电路中使用时可以适当增加电容和TVS对电路进行稳定和保护。

注意:
1、V5V上大于1uF电容为必须
2、VOUT作为板级接口使用时,加12V单向TVS,反接、浪涌保护。

4. 器件功能
GP8401是一款高性能双通道PAC芯片(PWM到模拟电压转换器),输入PWM信号的频率可以兼容50Hz到50KHz(小于50Hz请联系客益电子)。输出电压范围为0-5V或者0-10V,通过SEL信号选择,当SEL接地时,VOUT输出0-5V,当SEL接V5V时,VOUT输出0-10V。PWM信号的占空比为0%至100%,当选择0-5V输出时,VOUT=5V *DPWM;当选择0-10V输出时,VOUT=10V *DPWM。DPWM 为输入信号PWM的占空比。
GP8401的默认输出电压精度为0.5%,需要0.2%精度可以咨询客益电子。
当GP8401芯片作为系统的接口芯片使用,需要在VOUT输出脚上对地接一个10uF电容和一个12V的单向TVS,保证芯片的热插拔、静电、反接等保护。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

网友A(2020-11-29):
有关注过你们的GP8101,他是不是比两个GP8101成本有优势?

网友B:
双通道是更实用一点。

楼主(2021-08-03):
引用 网友A:
有关注过你们的GP8101,他是不是比两个GP8101成本有优势?

会的。

网友C(2024-12-23):
你好,楼主。正在使用贵司本芯片。有个问题咨询:V5V脚输出负载电流最大不能超出多少ma?有没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