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套稳定的5V转3.3V芯片选择与应用方案

楼主(2020-10-12):
        5V是较为常用的外部输入供电电压,而3.3V是现在常用MCU以及控制芯片的供电电压。因而,电路中或需要一套5V转3.3V的芯片选择与应用方案。下面介绍最常用与最稳定的工业方案:

        芯片类型:LDO(low dropout regulator,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耐压值):15V;

        最大输出电流:1A;

        AMS1117应用电路较为简单,不需要额外附加电路,直接就可以输入输出。如下电路所示:

        2.德州仪器(TI)公司的TPS5xxx系列芯片

        简述:TI公司的TPS5xxxx系列属于输出电压可调的DC-DC降压稳压器。

        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耐压值):17V;

        最大输出电流:2A;

        特点:带使能开关脚EN,用于低功耗模式;

        下面以TPS562209(芯片手册)为例,需要部分外围电路来配合使用。设计应用电路所示:

        LTC1962同样具备输出使能开关功能,即SHDN引脚。当该脚为高电平时,OUT输出3.3V;当该脚为低电平时,OUT关闭输出,低功耗。

网友A:
当该脚为低电平时,OUT才关闭输出,低功耗。 好的。

网友A:
电路中或需要一套5V转3.3V的芯片选择与应用方案

网友B:
ti的低压稳压器价格如何

网友C:
外部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D:
性价比如何呀

网友E:
更新换代的太快了

网友F:
性价比不错的芯片

网友G:
非常常用的芯片  类似的芯片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