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采集的值怎么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0-10-12):
ADC采集的值怎么在数码管显示

网友A:
你是显示原始数据还是显示换算后的电压?

网友B:
总之你要先写个LED数码管驱动的程序,能在指定位显示数字。然后你就是把测的结果拆分成每个数字显示出来。

网友C:
用串口通讯啊

网友D:
楼主是说硬件连接还是软件怎么编写啊

网友E:
楼主能具体说说想怎么做吗 问的太笼统了 没法回答

网友F:
楼主用的 哪种数码管啊

网友G:
这个 串口也行并口也行 看你用什么啊

网友H:
这个 代码好多啊  不过楼主应该再详细点描述一下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I:
要看你的数码管怎么和单片机通讯啦

网友J(2020-11-11):
通过通讯就可以显示啊

网友K:
看是哪种数码管啊

网友L:
用并口或者串口发送过去就行啊

网友M: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程序啊

网友N:
你的问题不难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因为真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