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开关频率问题

楼主(2020-10-12):
现在在用一个TPS56221,5V供电,1V输出
电路根据文档示例方法搭建,但现测量电感输入端(SW脚),发现开关频率是250kHz

网友A:
文档上不是说开关频率只有300k,500k,1M三档吗?

楼主:
是啊,而且我是按默认500kHz接的……

网友B:
其他都正常吗

楼主:
其他都正常,占空比20%

楼主:
输出电容上的电压也是1V。

网友C:
是不是你的rc回路的参数有问题?

楼主:
RC反馈的部分照搬datasheet上的……看样子还得测一下

网友D:
RC回路有两个电阻偏差太大

网友A:
为什么会影响到开关频率……

网友E:
你这个差别太大了,最好发个图吧。

网友F:
数据和手册上的不相符啊

网友G:
和理论值差别很大

网友H:
rc反馈的测量了吗

网友I:
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J:
楼主能详细说说发现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