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工作电流

楼主(2020-10-12):
试一块芯片的工作电流,工作电流是周期性的,每个周期包括工作时间和待机时间,其中工作时间时电流达到mA级,待机时间时电流只有uA级,现在想测待机时间的工作电流,应该怎么测呢?

网友A:
万用表测量啊

网友B:
万用表系列:Fluke8808A数字万用表/数字多用表, Fluke8846A数字万用表, Fluke8845A数字万用表, Fluke287数字万用表, Fluke289数字万用表, Fluke 170 系列数字多用表,Fluke175数字万用表, Fluke177数字万用表, Fluke179数字万用表,Fluke17B,Fluke15B,等

网友C:
万用表串进去就可以,用可调电源供电的话,看看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D:
呵呵,是的用好点的数字万用表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一下,哪个系列的好一些?

网友A:
使用高精度万用表,不过待机时间要尽量长一些,不然侧出来的是平均电流,如果待机时间在5秒以上时,就能够测试出来待机电流

网友B:
工作电流只能通过期间资料和电路设计计算。

网友C:
直接检测是不可能的!一般都加运放电路和隔离器件,转换为电压信号后再给单片机IO口取样!

网友B:
对于这些仪器来说, 这样的测量要求并不高. 根据要求选择吧

网友C:
IV转换,转成电压后再测试就容易多了

网友E:
也可以加个电路,把数据传到上位机显示出来,就很直观了。

网友F:
如果想看电流的动态变化,要用高精度电源-GPIB?-电脑的组合.

网友G:
自己做块板子,把数据记录下来,写到存储器里也可以啊,需要的时候,通过串口或USB读出来

网友H:
当然用GPIB,PCI.USB的卡加外围电路,写个小软件也可以的

网友G:
也没有说转换的时间是多快, 如果速度比较快, 1秒就有几下, 那万用表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I:
可以 用示波器看吗

网友J:
用好点的万用表就以

网友K:
不怕麻烦的话 可以设计一个电路进行测量

网友L:
楼主找到合适的工具了吗

网友M:
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