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8串口接收中断程序为什么始终进不了

楼主(2020-10-12):
F108串口接收中断程序为什么始终进不了

网友A:
参照网上的记个串口接收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B:
首先确认端口功能配置是否正确,然后确认初始化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
看看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是否允许中断。

网友C:
可以去网站上下载相应型号CPU的各外围模块例程,例程是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D:
串口初始化配置完后,要将串口设置成置位状态。。

网友E:
while(Buffer_TX!='\0')
    {
        while((IFG2&UTXIFG1)==0);
        U1TXBUF=Buffer_TX;
//       UTXIFG1=0;
        i++;
    }

网友F:
中断要开启全局中断才行。

网友G:
1查看引脚配置,是否有重映射的问题
2查看串口初始化的代码
3查看NVIC的配置
4检查中断函数的名称,标志位

网友H:
什么意思,为什么置位

网友I:
开中断了吗

网友J:
总中断开启了没有啊

网友K:
确认有数据发送过来了吗

网友E:
最重要的 确认是否有数据发送过来

网友L(2020-11-11):
首先确认开没开总中断

网友M:
初始化成功了没有

网友N:
中断使能了没有

网友O:
楼主最后得到结论了吗

网友P:
首先确认到底收到没有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