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要按一段时间才能复位

楼主(2020-10-12):
为什么按了复位没有反应?要按一段时间才能复位

网友A:
有防抖动的效果吧

网友B:
按一段时间一般应该是自恢复

网友C:
楼主把情况描述清楚,应该不会出现按完还得等一会再复位的情况,用的哪种复位芯片,如何连接的

网友D:
并一个较大的电解电容,或串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E:
电路贴出来看看呗

网友F:
你i先用导线触地试一试

楼主:
哦,我都试试

网友E:
看哈你的复位电路设计的吧

网友G:
这个肯定是程序里面做了防抖动延时处理的。

网友H:
这个可以将程序中的防抖动的延时减小点的

网友I:
这是复位电路的啊,,这个可以将你的电容值取小点的试试。

网友I:
使用复位芯片

网友J:
一般的人使用的阻容复位稳定性极差

网友K:
只能重新上电

网友L:
可能系统中有间隔执行的程序

网友F:
硬件有问题了吗

网友M:
保持的时间太短了吗

网友N:
完成复位操作至少需要12个状态周期

网友O:
松开之后C1放一会电才开始工作

网友P:
使RST为一段时间的高电平

网友Q:
在此段时间产生稳定振荡了吗

网友R:
不是松开的一瞬间就工作

网友S:
排除瞬间干扰的影响

网友T:
有效时间持续24个振荡脉冲周期

网友U:
常常有按了复位没反应

网友L:
复位时需要一段的复位脉冲的。

网友V:
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W:
测量一下复位信号。

网友R:
一般复位都没有问题。

网友X:
有可能就是没有复位信号产生呢。

网友K:
实现上电或开关复位的操作。

网友Y:
恩  我也觉得应该是设计了防抖动或者看门狗等类似电路
延时等设计时间过长了

网友Z:
首先检查硬件的问题,这个简单测试一下按键
其次再去找按键扫描的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