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STM32F3的UART库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楼主(2020-10-12):
有STM32F3的UART库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网友A:
不是可以使用cubeMX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另外那个cubeF3里面是有例程和HAL库函数的。

网友C:
没有可以直接用的吧,都得修改成适合硬件的

网友B:
自带的例子就有这个操作。

网友D:
我都是直接cube生成的啊

网友E:
当然可以啦

网友F(2020-11-11):
是的 系统有库函数的

网友G:
额 我都是用cubemx直接生成了

网友H:
是的 我觉得是有这个库的

网友I:
没有必要用这个库吧

网友J:
可以直接找技术咨询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