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楼主(2020-10-12):
+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网友A:
你想做什么?

楼主:
想用74AHC14用来做5V系统和3.3系统的电平转换,74AHC14是3.3V供电的,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B:
因为5V输入高于电源电压的3.3V,可能会导致输入clamp。

网友C:
你可以选择TI的level translator来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
输入clamp是啥意思啊,楼上能否解释下啊。

网友D:
这个你得研究一下编译器的手册,不然直接用汇编操作吧

网友E:
正解,输入高于电源电压时半导体IC很容易引发自锁、可控硅效应,所以要注意

网友F:
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

网友D:
找个3.3V工作但是5V tolerance input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H:
印象中LVC系列可以

网友I:
3.8V的供电可以用,应该问题不大。不信你试试,我用6V给5V的单片机供电都没事

网友J:
对, 为了保证高压不会损害端口, 串入一个电阻限制钳位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I:
没有问题,74AHC14最大支持5.5V的电压,你3.3V只是你选择的供电电压,3.8V的输入电平不会打坏IO的。

网友K:
短时间可以的

网友L: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M:
对芯片不好 短时间可以

网友N: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

网友O:
会不会产生短时间的冲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