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ki移植至STC8A问题

楼主(2020-10-12):
把Contiki os操作系统移植到STC8A8K64S4A12后,运行了三个外设,会出现每两秒系统复位的问题,已正确加入看门狗
测试过当使用到etimer定时器后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先把狗关掉,
做项目不要一开始就开狗,这样会干扰问题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狗关掉,
做项目不要一开始就开狗,这样会干扰问题分析的

非常赞同,感觉不少人做项目,程序不稳定,就期望看门狗稳定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狗关掉,
做项目不要一开始就开狗,这样会干扰问题分析的

你好,我本来是没开看门狗的,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想着是否是看门狗的问题,才用的看门狗使用看门狗后发现是软件复,而不是硬件复位

网友C:
如何移植?

楼主:
https://www.guyuehome.com/14793
这个是我发布的博客,就是如博客这样移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本来是没开看门狗的,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想着是否是看门狗的问题,才用的看门狗使用看门狗 ...

狗都没开,会和它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兄弟,能否共享一下完整的STC contiki移植工程啊,我搞了半天都不成功,编译老出错误。

..\code\contiki\sys\timer.c(65): error C230: 'timer': unknown struct/union/enum tag
..\code\contiki\sys\timer.c(65): error C204: 'interval': undefined member
..\code\contiki\sys\timer.c(66): error C230: 'timer': unknown struct/union/enum tag
..\code\contiki\sys\timer.c(66): error C204: 'start': undefined member
..\code\contiki\sys\timer.c(85): error C230: 'timer': unknown struct/union/enum tag
..\code\contiki\sys\timer.c(85): error C204: 'start': undefined m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