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28335板子问题

楼主(2020-10-12):
摸去都会烫手

楼主:
买了块F28335板子总感觉有点问题,插上电后,CPU发热,摸去都会烫手,但灯还是会亮,程序也在运行,怎么回事呢?自己弄不明白

网友A:
正常的,接上电源以后芯片确实会发热

网友B:
一般都会发热,但烫手这个状态不好判断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源附近的MOS管的温度会比芯片温度更高一些

网友D:
公司有做2808的片子,确实有烫手的现象,上次问了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他们说是正常的。

网友E:
电源IC发热还说的过去,CPU发热就不太正常吧

网友F:
测下电源,看看电流大小,太大就不正常

网友G:
曾经一块单片机IO内部上拉,外面连到地,芯片也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