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基于STM8 的光伏逆变器设计

楼主(2020-10-12):
文中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STM8 的小功率光伏逆变系统。本系统主要由推挽式直流升压电路、单相全桥逆变电路、滤波电路和控制模块组成。控制模块采用了两片STM8 单片机,其中一片作为主控芯片用在逆变输出端而另一片作为辅助芯片用在直流升压端。本文对系统各主要模块的功能进行了论述,包括软件的PI 控制算法以及硬件的构成。实际应用表明,该系统具有实现简单、可靠性高、成本低等特点。目前市场上的一些光伏逆变器,主要是由DSP 等复杂的控制芯片进行控制,电路复杂,成本较高。文中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STM8 单片机的光伏逆变系统。该系统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效率较高对于中小功率光伏逆变器[7]的设计具有实用价值

网友A:
不是很新颖,还以为是一片STM8实现的。

你好,目前会看逆变器的外部机会么?

网友B(2023-09-05):
功率怎么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怎么样啊?

过时了吧

网友B(2024-05-12):
做着玩还可以

网友D(2024-09-16):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E: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F: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G: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H: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I: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J: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K: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L: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M: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