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感量如何决定?

楼主(2020-10-12):
(无正文)

网友A:
由供电电流或噪音要求来决定吗?

网友B:
哦?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C:
电感或磁珠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

网友D:
所以电感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电源中高频噪声的成分。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常见,电感量没有计算公式,一般根据电流量的大小来确定的,电感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滤波器,直流可以通过,高频交流就被滤除掉了,主要是防止高频噪声对电路板的影响,这是我的理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设计经验可以分享。

网友F:
一般几十微亨左右

网友G:
电感是简易的数模电源之间的隔离器件
可以去除一些较高频率的噪声.
低频波动则隔离不了, 要想得到精度提高还得考虑基准电源

网友H:
电感量,单位L
就是电感线圈阻碍电流通过的能力

与电感线圈的匝数,是否有铁芯,等因素有关

网友A:
我感觉 2 楼的说法最切中出发点.
估算(或测量)数字电路里的最大噪声和频谱, 和模拟电路里允许纹波, 阻抗, 是可以计算出电感量的.

网友B:
不过真要计算的话, 也蛮麻烦的.

网友D:
当然电感越大, 效果越好, 兼顾成本, 计算的结果可以做适当加大.

网友I:
我的经验值是10UH   一般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J:
磁珠是以阻抗表示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电感,它具有高频纹波的吸收能力。

网友K:
所以比较推荐在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中采用磁珠。

网友L:
最好不用电感,电感会降低瞬态电流的流动速率,并因此会加大干扰感应的几率。电感还可能在器件之间造成电势差,可能产生共模电流。最好用铁氧体材料

网友L:
一般是用10uH的磁珠

网友M:
这个问题 我真的解答不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N:
电感和磁珠是两样东西

网友O:
电感量是出厂就确定好了的啊

网友P:
出厂即决定的啊 后期没法改啊

网友Q:
是有方法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