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P0RTA,仿真变更值是 PORTC

楼主(2020-10-12):
Device PIC16F688 + AC162056 出现好多怪異 问题
        banksel        PORTA
JJJ:
         bsf     PORTA, 4
         nop
         bcf        PORTA, 4
         b        JJJ
明明是P0RTA,仿真变更值是 PORTC

网友A:
这个是挺怪异,看二进制指令翻译是对的

网友B:
是不是这编译器认为0就是O啊

网友C:
编译器生成的指令操作的对象是PORTA, 地址是05,这个没错的
但是你watch窗口看到确实是POARTC, 它的地址是07!!!!!

网友D:
本身看起来X IDE和编译器都是在正常工作的, 没啥明显问题.

网友E:
你重新添加正确的PORTA到 watch看看..

楼主:
问题只发生在仿真狀态下,烧写执行是正常的

网友F:
你看看PORTA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