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电源供电

楼主(2020-10-12):
有的运放的技术手册上是双电源供电的,可不可以接成单电源供电呢

网友A:
这个对运放性能有什么影响吧

楼主:
我也想知道呢,有些运放的技术手册上是单电源供电的,那又可不可以接成双电源供电呢

楼主:
这个改动对运放性能又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B:
不懂,双电源运放能用单电源供电么?

楼主:
不知道,性能和电路设计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C:
http://bbs.**/BLOG_ARTICLE_157563.HTM

网友D:
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问题,根据应用场合选用不同的类型

网友E:
是可以用的,只要我们不考虑信号的负信号部分的失真情况的

网友F:
有的可以使用单双电源供电,有的只能双电源供电,具体得见datesheet

网友G:
单电源供电   和双电源供电   对运放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很多时候需要对信号进行处理   才有可能保证正确性   楼主

网友H:
现在   普遍的   运放都是可以单电源   或者双电源供电的    一般的信号处理    问题不大   对于精度等级要求高的   可能有点讲究

网友I:
两种运放特性是有区别的, 可以看一看文档: <双电源的单电源使用> 看看设计使用上的区别
http://wenku.baidu.com/view/50d02685ec3a87c24028c4db.html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H:
单电源供电    双电源供电 的问题    主要取决于你需要处理的信号   如果对于零点偏移要求比较高   那使用双电源供电  比较合适

网友J:
一般   现在对于单双电源   其实要求不是很严格   一般的信号处理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网友B:
单电源和双电源其实都是相对值, 所以都可以接.
只要合理的输入偏置, 保证输入输出在工作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K: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一般还是很瘦设计开发者的欢迎的。

网友L: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设计的,性能上跟正负双电源供电的还是有点差距的

网友C:
这个一般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的就好,只要最好性能好能稳定运行的都是好的设计。

网友B:
单电源供电怕驱动不起来吧
双电源供电是正负两种电压,不能用单电源代替的吧

网友G:
所有具有标准引脚封装的运放应该都可以单电源和双电源工作的。

网友G:
不能工作的是你设计的电路,而不是运放。

网友C:
    单电源或双电源都是对地而言的,附件左中右三图,同样的电源,定义不同的"地",就成所谓的单或双电源。

网友H:
多站在运放角度,考虑一下运放的感受吧。

网友G:
在外星人开来,你们的“地线”已经是几百、几千、几万伏的高压了。

网友J:
运放的单电源供电的设计上,还需将原信号进行抬升处理的

网友G:
     附件单双电源电路,除了定义不同地外,其它完全一样。也就是楼上网友说的,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其实这里的电压是个标量, 只是相对值.

网友H:
如果把双电源的运放的负电压端接地, 不就是单电源了么

网友J:
那你是不是问, 这样就没有单电源和双电源的区别了?

网友A:
答案还是有, 其实关键点就是熟人端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M:
有的是可以的 有的是不可以的 看数据手册上的说明

网友N:
单电源供电是有弊端的

网友O:
单电源供电是有死区的

网友P:
看用的是哪个芯片吧

网友Q:
跟驱动能力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