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大家帮忙对比两个电源方案

楼主(2020-10-12):
本人刚刚接触电源设计,目前只能使用TI和WEBENCH来自动生成,请大佬帮忙对比这两个方案(两个方案都满足电压电流要求),谢谢!

网友A:
看起来似乎除了那个crossover freq都是左边胜出。

网友B:
选成本低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似乎除了那个crossover freq都是左边胜出。

请问cross freq会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你的应用产生交流电流分量,低于这个频率的会被电源控制IC抑制,高的就只能靠电容滤波。

楼主:
请问cross freq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看你应用场景
考虑到开关电源的动态响应和闭环的抗干扰性能,穿越频率高动态响应越好,但容易导致震荡的产生,穿越频率低动态响应差,高频干扰部分容易被滤除掉,多少数情况下是穿越频率设置在开关频率的1/5到1/10之间会得到比较理想的动态响应,和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应用场景
考虑到开关电源的动态响应和闭环的抗干扰性能,穿越频率高动态响应越好,但容易导致震荡的产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