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F0541测评】+开包点灯

楼主(2020-10-14):
芯圣SDK-HC89F0541收到有一段时间啦, 复位向量的问题造成点灯程序下载后不能运行, 来来回回搞了两周才找出问题, 今天芯圣的MM来电话了, 找了FAE张工帮我, 过两天再看MCU复位向量的结果吧

板子包装简洁, 随板送的HC-Link那几个电平转换芯片满满的都是料, 还带脱机下载功能

外部晶振边上的电容和复位上拉电阻SMT错位了, 另外电平转换芯片没有使能脚, HC-Link复位信号好像一直拉低, 如果要用外部复位的话, 要断开HC-Link到MCU的复位信号PCB铜皮

开发环境为Keil uVision5, 到 芯圣官网 www.holychip.cn 搜索"SDK-HC89F0541", 下载 SDK-HC89F0541配套资料V1.0 , 解压安装HC-LINK V4.0.3.0驱动

Keil打开1-ExampleProject例程, 或新建工程, 官方点灯例程藏得比较深, 叫"CLK-时钟配置", 且需修改P1_4为P0_0

设置HC-LINK调试器, ERST_EN和复位方式设置一至, 最好上电复位, 外部复位的话, 下载程序运行时HC-LINK复位信号会一直拉低

正常的话, 编译 -> 下载 , 就能看到正常LED闪灯了, 我这板子比较奇葩, 调试全速能正常闪灯, 下载后不能运行, 现在发现问题可能出在复位向量上了, 于是……

或者, 在0x7000增加一段复位代码……

SDK-HC89F0541没有上电按键, 可以从串口助手发HEX: 70 0a 上电, HEX: 70 00 下电, 波特率自适应,  我Win10系统只有友善串口调试助手能正常上下电, 其他串口助手不大正常

话说21ic能发视频吗? 怎么弄

网友A:
可以发视频链接

网友B:
好像不能,先把视频发B站,然后再把视频链接贴这里试试

网友C:
视频链接好像不能直接发吧

网友D(2020-11-25):
哈哈,问问论坛里的管理员或者版主

网友E:
HEX: 70 0a 上电, HEX: 70 00 下电,这个指令是由什么定义的呢?这是操作的软复位吗?

网友F:
我好像有这么一块板子,但是没发现你说的问题,明天详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X: 70 0a 上电, HEX: 70 00 下电,这个指令是由什么定义的呢?这是操作的软复位吗? ...

串口助手向HC-LINK发的, 让HC-LINK向MCU供电

网友G:
这个挺不错的 我之前看到过别人使用过这块板子,很棒 上手超快

网友H(2021-03-04):
HC89F0541板子做的不错。

网友I:
HC89F0541的晶振是20M的吗

网友J:
HC89F0541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K:
脱机下载功能?

网友L:
后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M:
HC89F0541有外设吗

网友N:
MCU复位向量?

网友O:
这个的硬件引起的?

网友P:
以后开发相关芯片,就有HC-Link可以使用了。

网友O:
是固件库的原因吗

网友N:
无法下载程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M:
相关的资料提供一下吧。

网友:
不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K:
脱机下载功能怎么实现的

网友J:
最大的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I:
以前以为都是8M的晶振呢

网友H:
板子的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K:
脱机下载功能?

PM51的软件能兼容HC-Link, 里面有脱机下载, 下载后按HC-Link按键就能下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后来是什么问题呢

问题到FAE不了了知, 能想到的是复位向量不能修改了

网友Q:
这个板子短小精悍,不错的,喜欢了。

网友R:
开发版不错啊!

网友S:
开发板比较简单,功能却很强大,想象力也丰富。

网友T:
keil选择哪个芯片呢

网友U:
代码兼容stm32吗

网友V:
找到了bug了吗啊

网友W:
HC89F0541最大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X:
期待楼主更多的分享了。

网友Y:
脱机下载怎么使用呢

网友Z:
这个应该是低功耗的产品吧。

网友AA:
感谢楼主分享的解决办法。

网友Y: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W:
芯圣的fae很给力呢。

网友U:
怎么移植相关的代码到stm32呢

网友T:
SDK-HC89F0541配置简单吗

网友V:
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Z:
HC89F0541是多大呢

网友X:
HC-Link看着不错。

网友AB:
其他芯片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AA:
这个是需要在代码中修改吗

网友(2022-03-24):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K(2022-12-03):
这个可以实现定时器控制pwm输出吗?

网友AC:
点灯是入门的首先程序了。

网友AD:
HC89F0541的性能怎么样?